楼主(2011-08-21):
DC24V电磁阀不是有正负的吗,为什么电磁阀线圈上的发光二极管会变颜色之前是红色把线调换后是黄色    请教了

网友A:
你所说的应该是双色二极管,即正向接法时呈红色,反向接法时呈黄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应该是双色二极管,即正向接法时呈红色,反向接法时呈黄色

网友C:
DC24V表示直流24V,正,负极不能接反。双色二极管呈红色表示接线正确,反之,接线错误。

网友D:
双色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C24V表示直流24V,正,负极不能接反。双色二极管呈红色表示接线正确,反之,接线错误。
红色代表正常工作,黄色代表告警…………

楼主:
没有标志正负应该怎么样接线   正级应该接发光二极管侧还是接电阻侧  为什么灯是黄色设备还能运行呢有关系吗

网友F:
想来,要是电磁线圈本身,里面不含续流二极管等元件的话,接正负都是可以工作的;
没见过,猜猜。

当然,要是有要求,则需按要求接。

网友G:
由于线圈是通用的   但开阀和关阀是两个动作    有两种颜色的LED可以定义某一线圈的动作    若不是就颠倒正负就可以

网友G:
比如可以定义黄色开阀   红色关阀    正接正  负接负亮黄色     那么正接负    负接正就亮红色了

网友H:
灯的颜色不同,动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I:
没见过这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