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mudbus

楼主(2011-08-21):
小弟初学   有那位高手可以帮忙写一份永宏fbs与多台三菱a700  modbus通信程序(主要是  写入频率与读取频率)。谢谢

网友A:
先找一个MODBUS的通讯格式看看,然后找到从机的MODBUS地址,按照协议要求进行编程就行了.

网友B:
需要写什么通讯程序?

直接调用FUN150(M-BUS),填写与变频器设定一致的通讯参数,然后将变频器功能对应的Modbus地址填入。

真没见过那么简单使用Modbus的PLC,虽然其他方面做的不怎么样,通讯方面还是做的比较方便的。

楼主:
我主要是不明白通行列表.....那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不明白通行列表.....那部分

那实际上就是地址的映射,将Modbus地址映射到内部地址上,你直接读取内部地址就是对应的Modbus地址,这就是永宏简单的地方。

楼主:
我想用rtu模式   但a700的应用手册写的是ASCII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