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本人想用气缸控制移门,实现点动开关移门打开,延时10秒后关上。
问题来了,买错了时间继电器(应该用通电延时,买成了断电延时),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能不能用断电延时来实现(懒得去换),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断电时间继电器最小通电时间2秒,也就是说我必须点住开关2秒不松手才能达到延时,一旦不满2秒就有可能误动作,可能开一半就关上,又安全隐患。

网友A:
再买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断电时间继电器最小通电时间2秒,也就是说我必须点住开关2秒不松手才能达到延时,一旦不满2秒就有可能误动作,可能开一半就关上,又安全隐患。

应该是一得电便吸合,断电后靠气囊慢慢放松,经延时后,使微动开关动作。
“2秒” 可能说的是最小调整时间吧。

网友C:
由于不知道你的定时器电路,只能按一般考虑,用PLC软件画的电路图,供参考。
上边的是延时通电路,下边的是断电延时电路。

网友C:
哈哈 4楼还玩老东西那,落了

网友D:
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E:
5楼正确,两种继电器可以互相转换
即时间继电器的得点条件和触电分别取反就可以转换。

网友F:
时间继电器通常都是有好几种触点的,你的那个只有那一种断电延时

网友G:
还是去换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断电时间继电器最小通电时间2秒,也就是说我必须点住开关2秒不松手才能达到延时,一旦不满2秒就有可能误动作,可能开一半就关上,又安全隐患。

各位,《时间继电器》就是时间继电器,怎可能变成PLC。

时间继电器分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楼主已经说了,一般都是给电就吸合,你说的《最小通电时间2秒》真的无法理解。

买错了去换应该是可以的,最好是未曾拆开包装。

网友C:
看客,你们看到楼主什么时候变成PLC了?
在回复中只有我用PLC软件画2个电路,并有
“用PLC软件画的电路图,供参考。”标注。8楼也已经看明白了。

断电延时器,通电时给大电容充电,触点吸合,电路断开利用电容储存的电能维持触点吸合状态,待设定时间到再断开触点,这种产品时间大不了,见到最长12m,且价格高3倍左右。
由于电容要充电所以有一个最小通电时间,但楼主说的2s可能大了点(最好看资料说明)。

楼主是不想跑路换产品,如果还不想找回差价(不排除商家拿错产品),你就按我提供的第二个电路(左有红边的)接,如果不成功,给你200奖金!

楼主请分析的看回贴,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楼主:
可能通电2秒是气囊打开的最小时间

网友I:
如果取反怎么样?

网友J:
若是气体的,把触头部分整个连底座反过来,上好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断电时间继电器最小通电时间2秒,也就是说我必须点住开关2秒不松手才能达到延时,一旦不满2秒就有可能误动作,可能开一半就关上,又安全隐患。

各位,《时间继电器》就是时间继电器,怎可能变成PLC。

时间继电器分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楼主已经说了,一般都是给电就吸合,你说的《最小通电时间2秒》真的无法理解。

买错了去换应该是可以的,最好是未曾拆开包装。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本意是用点动按钮(瞬时)触发时继线圈,然后利用它的延时断开触。见图(1)

买回来看了说明书发现这样不行,因为延时断开触点动作的前提是线圈在之前至少得电2秒以上。见图(2)

目前已经去换了通电延时,接线如图(3)

楼主:
目前已经去换了通电延时,接线如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不知道你的定时器电路,只能按一般考虑,用PLC软件画的电路图,供参考。
上边的是延时通电路,下边的是断电延时电路。

非常感谢你。可惜昨天没看到你的回帖,多跑了一趟,呵呵~

网友C:
哈哈
不好意思回晚了
就当锻炼身体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通电2秒是气囊打开的最小时间

看你后来的产品说明,你怎么还认为带气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去换了通电延时,接线如图(3)

时间继电器有瞬时点的,可能你未曾搞准,多用一个中继了。

网友C:
楼主请将定时器上的接线图贴出来。

楼主:
时间继电器有瞬时点的,可能你未曾搞准,多用一个中继了。

除了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外确实还有一种叫断开延时的时间继电器。这种继电器的线圈是需要一直通电才能工作的。可以支持点动信号,不过好像价格要贵一点。

网友K(2012-10-02):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断电时间继电器最小通电时间2秒,也就是说我必须点住开关2秒不松手才能达到延时,一旦不满2秒就有可能误动作,可能开一半就关上,又安全隐患。

应该是一得电便吸合,断电后靠气囊慢慢放松,经延时后,使微动开关动作。
“2秒” 可能说的是最小调整时间吧。
现在常见的都是电子式的了。需要通电3秒以上。

网友L:
楼主买的什么 时间继电器呀!便宜吗?现在几十块的ZN48 断电延时 通电延时 都可以 功能强大呀

网友I:
现在的应该是双向的,延时开和延时关的,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