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invt gs 通电显示F0.0,面板上所有按键多没反映,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设置有错误
变频器的设置有错误,主要在模拟量输入选择上,选择错了!

网友B:
主机与面板接触不良。

楼主:
应该不是上述故障导致吧。

网友C:
刚刚修过一台类似故障!结果是按建损坏,因invt使用薄膜按键,经常使用会导致按键失效(就是按键短路)而invt的面板按键使用的是165输入,当有两个以上的按键使用时,CPU确认错误,忽略!解决办法就是:1,拔掉按键接口 2,用短接线编程或自己从焊8个按键代替,面板接插件为10PIN杜邦插口,插口序列为:1~10:PROG,UP,DATA,QUICK,DOWN,ENTER,RUN,STOP,GND,GND(凭记忆有些误差,不会太多)

网友D:
会不会是按键被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