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如何画出PLC接线图

楼主(2011-08-22):
(无正文)

网友A:
打开三菱的编程软件后,菜单里有相应的快捷输入按钮,也有帮助说明。

楼主:
我没有三菱的编辑软件,我是刚刚学的

网友B:
网上下载个;图上都有现成的梯形图及指令表了;

网友C:
楼主问的是“接线图”还是“梯形图”;
按以上的回复,应当是指梯形图。

楼主:
我是要PLC的接线图,梯形图已经做出来恶了啊

网友D:
楼主可以参照一下,输出也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C:
接线图,先确定PLC的型号规格;
其形式,可参照7楼给出的参考图(确切地说,这应当是原理图,不过可以用于接线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点,不过真的没怎么懂呢

网友E:
楼主 这么清晰的PLC接线图 你都看不懂的话,我认为楼主 先不要画接线图,先去找PLC的I/O电路图和各元器件的接线图,看懂了 在动手

楼主:
我想学PLC控制系统,但是不知道从何学起

楼主:
我是想学习PLC控制系统,但是不知道从何学起呢!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F:
网上有那个PLC图块的,你到网上去下

楼主:
我是刚刚才学PLC的,都不知道从何学起呢!请高手们指教下如何学这个!!表情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C:
   有电气基础的话,可以学编程,确定学哪个品牌的;
   如果缺乏电气基础,可以先了解一下,毕竟PLC还是属于电气控制。

   至于说接线图,把PLC画成一个方框,标出输入输出端子等;再将外部器件,如按钮、继电器等,用线将其与PLC端子对应连起来;再加上电源,以及其他连接,就行了。
   哦,接线图还可以标出接线端子、以及走线示意等。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知道该做什么了现在,实在感谢!

网友G(2014-08-11):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H:
看你那方面的基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