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的埋设问题!

楼主(2011-08-22):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啊!
我们整个工厂都没有地线,有的甚至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现在想把地线和零线分开
请教各位师傅,地线具体该怎么埋设,有没有什么标准,有人说埋个铜棒连上线就可以了,有的说要埋一个大的铜架子,还有个问题就是埋到地上不会腐蚀么?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首先,要清楚采用的是哪种供电系统,比如,是TN-C还是TN-S。

另外,接地是有标准规范的,可以就此熟悉一下有关的标准;具体敷设方法,可根据现场情况决定。
但具体现行的有效标准,我不知道。

网友B:
镀锌角钢40的,或是镀锌管32的,2米长,打入地下,间隔2米,整上30支,40的镀锌扁铁连接成网络,焊接哦,,,即可

网友C:
镀锌扁钢做地线,一般埋地下1.5米以下就够了

网友D:
镀锌扁钢,在工厂里找地比较湿的地方,挖个50米长,深1米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E:
七楼说的对,接地是有严格要求的,要根据本地土壤电阻而定,如土壤条件极差的地方,就要搞一个带状接地装置,集中接地。

网友F(2011-10-01):
对于接地有设计规范,有验收规范,有工艺要求。
第一,要看当地的土壤电阻率
第二,要选择接地的方案
第三,进行设计,审校
第四,按设计施工
第五,复核,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