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我是修变频的,有一个问题长时间想不明白,请教各位大师,就是变频器刚开始上电,电容器电压建立,这个时候主控板未工作,如何保证igbt门极有-10伏特的可靠关断电压的呢,这个时候igbt是如何保证可靠关断的呢。

网友A:
门极应该有“锁”,母线电压达不到正常值,“锁”不会打开。国产的有用接触器做开关的,母线电压不够“高”,接触器不吸合。也许,进口的变频器也用接触器做“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