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请问西门子触摸屏上为什么会有自带的按钮  这些按钮有什么作用 如何使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叫操作面板,按钮类似于快捷键。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型号?
大多按键可以在程序中设定对应的功能;

网友C:
不仅仅是西门子的屏有,其它的屏也有的,这样方便输入数据和操作。

网友D(2011-09-23):
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回收AB  PLC   回收西门子400系列CPU 6ES7412-3HJ14-0AB0
6ES7414-4HM14-0AB0
6ES7 417-4HT14-0AB0
6ES7 400-0HR00-4AB0
6ES7 400-0HR50-4AB0
6ES7 412-1XJ05-0AB0
6ES7 412-2XJ05-0AB0
6ES7 414-2XK05-0AB0
6ES7 414-3XM05-0AB0
6ES7 414-3EM05-0AB0
6ES7 416-2XN05-0AB0
6ES7 416-3XR05-0AB0
6ES7416-3ER05-0AB0
6ES7 416-2FN05-0AB0
6ES7 416-3FR05-0AB0
6ES7 417-4XT05-0AB0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