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同样容量和电压等级的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空载电流一样吗?

网友A:
将《同步电机》输入百度可得如下资料:
同步电机的主要运行方式有三种,即作为发电机、电动机和补偿机运行。 作为发电机运行是同步电机最主要的运行方式,作为电动机运行是同步电机的另一种重要的运行方式。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可以调节,在不要求调速的场合,应用大型同步电动机可以提高运行效率。
同步电机还可以接于电网作为同步补偿机。这时电机不带任何机械负载,靠调节转子中的励磁电流向电网发出所需的感性或者容性无功功率,以达到改善电网功率因数或者调节电网电压的目的。
同步电动机的电流在相位上是超前于电压的,即同步电动机是一个容性负载。为此,在很多时候,同步电动机是用以改进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的。

将《异步电机》输入百度也可以得到如下资料:
异步电机运行时,必须从电网吸取无功励磁功率,使电网的功率因数变坏。

也可以这样说:异步电机的电流在相位上是永远落后于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同步电机》输入百度可得如下资料:
同步电机的主要运行方式有三种,即作为发电机、电动机和补偿机运行。 作为发电机运行是同步电机最主要的运行方式,作为电动机运行是同步电机的另一种重要的运行方式。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可以调节,在不要求调速的场合,应用大型同步电动机可以提高运行效率。
同步电机还可以接于电网作为同步补偿机。这时电机不带任何机械负载,靠调节转子中的励磁电流向电网发出所需的感性或者容性无功功率,以达到改善电网功率因数或者调节电网电压的目的。
同步电动机的电流在相位上是超前于电压的,即同步电动机是一个容性负载。为此,在很多时候,同步电动机是用以改进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的。

将《异步电机》输入百度也可以得到如下资料:
异步电机运行时,必须从电网吸取无功励磁功率,使电网的功率因数变坏。

也可以这样说:异步电机的电流在相位上是永远落后于电压的。

没有回答主题

网友A:
那么,请你解释《同样容量和电压等级的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空载电流一样吗?》中的“一样”,到底包含那些内容?除了空载电流的数值以外,不包括空载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你解释《同样容量和电压等级的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空载电流一样吗?》中的“一样”,到底包含那些内容?除了空载电流的数值以外,不包括空载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吗?

主要是空载电流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你解释《同样容量和电压等级的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空载电流一样吗?》中的“一样”,到底包含那些内容?除了空载电流的数值以外,不包括空载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吗?
主要是空载电流的数值

呵呵,原来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问:“空载电流的数值一样吗“的话,可能会更确切些,也免得我费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搜索,得到的结果传上来,还是不搭边。

其实,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是两种类型的电机,就算是同一类型的不同功率、不同转速,其空载电流也不可能一样呀。所以你问的有点太笼统了。一般来说,空载电流会占额定电流的一定比例,这个比例与电机的功率-转速成反比。

又以《交流电机的空载电流》输入百度,搜索得资料列下:

鼠笼电机:一般情况使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

在电机功率很小时,有时候电机的空载电流将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50%,而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其空载电流还可能不到电机额定电流的20%,同步电机更低。同时电机极对数越多空载电流越大

口诀:
电动机空载电流,容量八折左右求;
新大极数少六折,旧小极多千瓦数。
说明:
口诀是现场快速求算电动机空载电流具体数值的口诀,它是综合众多的测试数据而得。它符合“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其额定电流的1/3”。同时它符合实践经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不超过容量千瓦数便可使用”的原则(指检修后的旧式、小容量电动机)。口诀“容量八折左右求”是指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值是电动机额定容量千瓦数的0.8倍左右。中型、4或6极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就是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0.8倍;新系列,大容量,极数偏小的2级电动机,其空载电流计算按“新大极数少六折”;对旧的、老式系列、较小容量,极数偏大的8极以上电动机,其空载电流,按“是小极多千瓦数”计算,即空载电流值近似等于容量千瓦数,但一般是小于千瓦数。运用口诀计算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算值与电动机说明书标注的、实测值有一定的误差,但口诀算值完全能满足电工日常工作所需求。

楼主:
你可够热心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够热心得了

在这里还想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自己不懂的或拿不准的问题,可以求助于百度而取得答案,千万别乱说一通,误已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够热心得了

在这里还想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自己不懂的或拿不准的问题,可以求助于百度而取得答案,千万别乱说一通,误已误人。

实际上是你没有理解透而已,不要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