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对地放电…

楼主(2011-08-22):
今天早上换了一套柱上高压避雷器,合上跌落式熔断器一切正常,但是低压一合上电容柜就三相对地放电爆炸,打开电容柜就一切正常,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会不会雷击把电容柜打坏了…

网友A:
有可能,你检查一下每相避雷器。

网友B:
低压一合上就爆炸,电流偏大:

1、电容器质量问题,寿命到了。
2、绝缘不良。
3、长期电压偏高,如偏高15%。
4、环境因素,如粉尘、高温等。
5、其它

网友C:
避雷器的问题可能性较大,建议用兆欧表量下

网友D:
雷击打坏电容柜内电容有可能,怀疑是电容柜的问题。

网友E:
如电容器正常,可以用环氧树脂板将电容器隔开

网友F:
雷击打坏电容柜内电容有可能,怀疑是电容柜的问题,电容器质量问题,寿命到了。

网友G:
检测电容器是否漏电、短路、对地击穿。

网友H:
电容器质量不行了,击穿了吧

网友I:
没有投入电容柜的时候避雷器没问题,还是检查检查电容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