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这个变频器是一拖二带恒转矩电机,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报EF ,但是停顿一会又能走。
请问怎么处理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欧姆龙的?没用过。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B:
你查一下安川变频器 V  F7,说明书中有故障简介及处理办法。

控制命令混乱, 检查控制线路的动作情况。

网友C:
这与安川的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D:
看下说明书啊
www.942buy.com

网友E:
欧姆龙的什么也印有F7标示?只见过安川是那样的

楼主:
找见问题了,是正反转输入信号有同时的现象,把给定正反转的中间继电器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样好。有了问题在这里交流,找到问题根源或解决问题到这里共享。大拇指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