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教如何防止将感应圈撞坏~~~

楼主(2011-08-22):
感应圈与喷水圈紧靠在一块,下面就是一个液压支料架,为防止发生意外液压支料架举升后撞坏感应圈与喷水圈,特请教各位高手有何良策。谢谢!!!

网友A:
液压支料架举升,有限位装置或限位措施吗?
不过,我没见过这设备。

楼主:
在感应圈以外的地方,都是举升到最高点,这个支料架本身没有限位

网友B:
加装一个限位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装一个限位开关吧
在中间的长度范围内都要防止支料架起来,难道都要加装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