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网络

楼主(2011-08-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S7 300。。。由一个315-2DP主站和3#,4#,5#,6#,7#五个ET200M从站组成的PROFIBUS网络。它的实际通讯线是怎么连接的??我看现场的进入3#从站的通讯线居然没有出来。不明白。。。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总线连接器有IN和OUT两个接口。

主站OUT——7号的IN。
7号的OUT——6号的IN。
……
4号的OUT——3号的IN。

3号后面没有从站,自然不需要OUT了。

楼主:
谢谢您!
请问为什么是从最后一个站开始连起呢?没有什么规则的吗?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请问为什么是从最后一个站开始连起呢?没有什么规则的吗?再次感谢!

没有规则,随意链接~~但是实际接线时这样吗?

总是从最近的开始,否则你不是要成倍的线缆连接么。

不用想太多~~~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B:
还要在主站,3号站的PROFIBUS接口的终端电阻置于ON位置,其它站点置于OFF位置!!!!

网友C:
关于CLSAM的答复有错误
引用 网友A:
总线连接器有IN和OUT两个接口。

主站OUT——7号的IN。
7号的OUT——6号的IN。
……
4号的OUT——3号的IN。

3号后面没有从站,自然不需要OUT了。

这个回答有问题吧。 应该是主站IN——7号的IN

网友D:
ON的意思是打到终端电阻,意思是下面没站了。OFF是打开网络,进到下个站

楼主(2011-11-28):
谢谢您的指教!我明白了

网友E:
DP头上面有个on和off也就是进出。 放线是有顺序的。。这个具体看施工人员怎么放得。。总之就是后面的线是远的。离总CPU最近的通信最好。远的问题多。哎。比较麻烦。最近公司设备就是老出这种问题。。。

网友F:
总有一个在终端的,有进线无出线是对的,dp头的终端电阻在on上就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