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今天在处理一台设备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状况,周末厂务有变动,停了两天水电跟空调,然后今天早上在开机后发现设备上所有按钮都不灵敏,多按几下偶尔动作,偶尔不动作的、、、但是用触摸屏上所有动作又都可完成,很是神奇,检查按钮线路公共电路以及24V稳定性后也并未发现异常,接着我用导线直接短接IO点后发现,动作也能正常完成,试过所有按钮都一样,然后就索性拆一颗按钮做动作测试,还真的是按下后时而不接通,换了一颗测试OK的备品后,按钮好用的很,完全没问题、、可这真的只是按钮问题吗、、、很不敢相信。。。全部按钮能同时坏?(备注:旁边另外一台同样设备除了硬件材质不一样外完全一样的,就没有任何问题)。。。
    有点不解、、、大家认为还有什么可能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由于环境因素,或灰尘,或潮湿,或腐蚀引起触点导电性下降

网友B:
按钮的原理很简单的就是触电,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的症状,是进灰,受潮,腐蚀等,实在不行拆开一个看里面的触点,或按钮的弹性是否有什么变化。。。

网友C:
应该不会同时坏这么多

网友D:
   在电气维修中,正常使用情况下,如果不是有证据和通过分析,一般不会认为多个相同的电路块或相同的器件 会同时损坏;
   但我见过一台设备上 5个钮子开关同时坏的,检修后确认是质量不好。

楼主:
按表面检查完全是按钮的问题,可拆下一颗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受潮、腐蚀什么的痕迹、又是25刻的,加之旁边一台同样设备按钮没有一颗有问题(问题设备为不锈钢面板,另外台为铁芙蓉面板)

但这台上面有几个潮会有放置有机溶液,所以腐蚀或是有机蒸发后粘滞在里面或许有可能,明早把所有的都拆了得了,具体再认真检查下

网友E:
“同时”没可能,但楼主的设备有“可能”
1.这台设备比旁边的老
2.已经有征兆(按键不灵)只是没报修
3.二设备用的按键不同,防护等级不一样
4.这台上面有几个潮会有放置有机溶液,加之停了二天水电跟空调,触点平时就不常用

几个潮----什么意思?

楼主:
几个槽位 、not 潮、、Sorry、、、、另外、这两台设备都是刚过来两个多月而已、、、还没验收的、、所以更可怕,更难以相信

网友F:
直接退货或让厂家更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然后就索性拆一颗按钮做动作测试,还真的是按下后时而不接通,换了一颗测试OK的备品后,按钮好用的很,完全没问题
多试几个按钮看看,有可能是按钮的问题

网友H:
在腐蚀性设备边,有气雾的时候,放上一二天,由于水蒸 汽的原因,有可能让整台机的按钮氧化而失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直接退货或让厂家更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接退货或让厂家更改
是呀,才几个月,自己弄什么呀,小心厂家赖上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在腐蚀性设备边,有气雾的时候,放上一二天,由于水蒸 汽的原因,有可能让整台机的按钮氧化而失灵。

网友J:
现场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K:
我也认为是环境的问题引起按钮的 接触不良,这在平时是很常见的,25各一起坏的话,也有可能

网友L:
试完整机的全部动作了吗??如果只是一部分动作是这样子的,那也有可能是接近开关有问题,我前几天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一个接近开关,时好时坏,所以,感觉按键有时好有时坏。

网友L:
如果有液压,气动,电气方面的高手,可以进QQ群;170101954或170107057     我们可以进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M:
一般是进灰、受潮引起的,也有可能是按钮本身的质量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不过不是同时,就在2,3天内盘面上的所有按钮都不好用了  最后检查发现是按钮本身的质量不过关,更换所有按钮就OK了

网友N:
很有可能是开关的质量差一些,加之环境潮湿产生氧化。

网友O:
这么多的同时出问题的机率不大,可能性很小。其它可能的原因如上面的大侠们所说……

网友P:
可能性不大。如果是那种薄膜类型的,其中有一个或者几个漏电,会影响到其他电路。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在电气维修中,正常使用情况下,如果不是有证据和通过分析,一般不会认为多个相同的电路块或相同的器件 会同时损坏;
    但我见过一台设备上 5个钮子开关同时坏的,检修后确认是质量不好。

同意,我公司新设备,没有出厂就发现按钮不可以使用。以及24v电源不稳定。现在的产品质量太差

网友R:
感觉不太可能,是不是环境问题

网友S:
不可思议。

网友T:
换品牌按钮,因为是24v,稍微氧化一点都不行

网友U:
为什么不这样想,也许是人为失误造成的,不过错误已被人改正过来了,当然你查不出来了。

网友V:
我认为还是电源的问题,保险的虚接问题很是捉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