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什么是DOG信号,什么是PG零点信号??跟回原点时有什么关系,如何动作的呢??
    这两个名词经常出现,但至今还没有弄清到底怎么回事,还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对于三菱FX系列,原点回归时,有时只要一个信号,就是近点狗DOG信号,碰到这个信号是开始减速,这个信号消失后马上停止
还有一种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回归时碰到近点狗DOG开始减速,信号消失后不是马上停止,可以在DOG信号消失后在收到零点信号时停止,这样原点回归要两个信号,近点狗和零点信号都要
零点信号可以通过伺服得到,伺服转一圈会输出一个零点信号

网友B: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谢谢老师回答!
汽车教学设备http://www.tzjxyq.com汽车教学模型

网友C(2012-04-21):
学习了,我正好用上!谢谢!

网友D(2018-12-23):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DOG信号是不是原点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DOG信号是不是原点传感器?
DOG信号通常是外接的,此信号要有一定时间,能保证从快速减速到爬行速度是一直保持有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假如三菱PLC,回原方式选择了DOG+Z相,接线的时候是不是除了正负限位外,还得接原点DOG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假如三菱PLC,回原方式选择了DOG+Z相,接线的时候是不是除了正负限位外,还得接原点DOG信号?
需要外接DOG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