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我使用欧姆龙温控器,传感器使用热电偶(K)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在被测体,温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温控器显示温度下降,温度控制不准,不知是温控器问题,还是热电偶问题

网友A:
用代换法一试就清楚了。

网友B:
温控器的精度是定值,换一只热电偶再试试看

网友C:
一般是热电偶的问题

网友C:
用电位差计校一下温控仪

网友D:
温度变化大吗?如果不大,就整定一下,小的话,就换热电阻

网友E:
温控器的显示准和不准,跟安装热电偶的点有关,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你测量是设备的外壳还是什么部位的温度?

网友F:
欧姆龙温控器有自整定功能,你要自整定一些,让它内部计算一下,另外你在温控器上选的传感器 有没有选对

网友G:
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H:
热电偶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I:
这个不好说,还有可能是补偿导线的问题,你可以逐个排除。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