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有没有两线制的光电开关吗,反射式的。
有没有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吗。距离最长多远?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3线反射式的倒是见过,2线的还真不知。

网友B:
接近开关有两线制的,反射式的两线制光电开关,没见过,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反射式的两线制光电开关,应该没有的你想啊那个光电探头里面应该是一个发光的一个接受反射回来光的,2根线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网友D: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有的,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