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我是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此前一直学习的是西门子的,所以用欧姆龙的还是有很多不适应,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欧姆龙CP1E软件中怎么通过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呢?我打了客服热线,告诉我是用SBS 和SBN指令,我试了一下还是有很多地方想不通,了解欧姆龙的各位前辈是否可以指点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此前一直学习的是西门子的,所以用欧姆龙的还是有很多不适应,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欧姆龙CP1E软件中怎么通过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呢?我打了客服热线,告诉我是用SBS 和SBN指令,我试了一下还是有很多地方想不通,了解欧姆龙的各位前辈是否可以指点一下呢

LZ你的西门子没有学到位啊。

SBS不就是相当于西门子的子程序调用指令,而SBN只是子程序的入口地址,在西门子中只不过以页面的形式存在,而欧姆龙只不过写在一起了而已。而RET指令用于从子程序返回,西门子也有RET,只不过这个RET指令隐含了而已,而欧姆龙需要明确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