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我现在用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之前是变频器重载的时候输出频率大的时候会报“直流母线欠压故障”,一般都是在高速的时候才报,现在报的次数较频繁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来看看,第一个贴

网友B:
可能就什么因为进线的压降太大

楼主:
请问是哪一个帖子?
在哪里?

网友C:
有可能是自检回路问题,还有是近线保险故障,我厂出现过,为保险座和保险问题。

网友D:
自己按照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看看代码,有对应的检查方法,一般都十九不离七八

网友E:
先检查和确定变频器的三相供电电源,在高速运行时,是否因线路压降大造成供电过低.可测量变频器的电源端子进行确认.如楼上朋友所言,空开、保险等接触不良,线路压降大、供电变压器容量偏小等,都会造成电压过低。若不属电源问题,应检查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另外,有无输入电压的相关参数设置不当,应该检查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F:
先检查一下是真欠压还是假欠压,真的就是先检查供电的电源端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是真欠压,反之则是假欠压,应当检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VPN检测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F:
还有请说明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上电充电回路用的是可控硅还是继电器,如果是继电器也有可能为触头接触不良所至,可控硅如果驱动电流或电压有问题没投入工作也会在运行到高频时出现欠电压故障。

网友G:
说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