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常有这样的事:设备拉到现场,在调试中发现,还需增加几个I / O点,现场不容许或没有条件增加 I/O 模块或再安放几个按钮,可以采用以下办法进行补救:

    1、增加输入点措施,见下图:

       选用原程序中没有的位信号变量(如V200.0~V200.3)代替PLC的 I0.0~I0.3 四个人输入点,再用I0.0~I0.3 四个人输入点任意二二组合串联输出(即二个按钮同时按),可组成6组组合,即图中的V200.4~V200.7及V201.0、V201.1的6个输出点,这样用此编程,不用改变任何硬件就可增加6个输入点。

       2、增加输出点措施,见下图:
         选用一个4514集成块,用Q0.0~Q0.3四个输出点,输出给4514的D1~D4四点输入端,Q0.0~Q0.3四个输出点的不同输出组合,会使4514产生16种输出(即图中的S0~S15),其S0的输出=1的条件是:Q0.0~Q0.3四个输出点皆=0,故不用S0,有用的输出15线,即扩大11个输出端,每路输出接一晶体管即负载(如继电器或电磁阀等)。本图只画出S1支路电路图,其他之路与之相似

网友A:
呵呵;还是加模块方便;

楼主:
补充说明
上图的扩大输入的梯形图,可配用以下的硬件电路使用,用该电路可一对一进行十路输入控制,而不必用同时按二个按钮来实现。图中的K1~K10即可是双触点的按钮,也可是双触点的小型继电器,即可适用不是按钮输入的其他输入信号(如光电开关等):该信号驱动一晶体管,晶体管的负载是继电器,当光电开光输出=1时,使晶体管导通,继电器得电。如选用3或4个触点继电器,还可扩大输入点数,对于PLC用4个输入点,采用此法用多触点继电器做输入(如4个触点继电器),最多可扩增 11个输入信号。用此法增扩输入点不仅可确保功能,而且大大降低设计成本(一个I / O 点价值100元,而一个小型继电器与集体管一共只需几元钱)。

网友B:
不妥不妥,不带这样省钱的

网友C:
还是加模块方便,不差钱吧!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要是遇到断线的话那不就是成了另一个输出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要是遇到断线的话那不就是成了另一个输出了吗?

楼主:
正常情况下PLC设计其I/O点都应留有一定的余量,以防在调试中需增加I/O点。上面介绍增加I/O点方法是在不得已而采用的解救措施。
   有几个网友对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有一根按钮连线线断了就会使信号输入产生错误输入。这种分析是对的,但一般按钮是放在同一面板上,连线虽然很多,但按钮之间连线是在面板上相互连接的,对外与PLC连接线只有4根线,如安装时焊接牢固,操作时又不经常翻动一般是不会断线的。任何一个元器件或设备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要经常检查,经常维修才能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这几天,就如何解决“万一有一个按钮连线断了,不会引起信号的输入错误”想了好久,本想选一个“16个输入点能产生4线不同组合输出的集成块”,没有找着,就选用4块8输入与非门组成的输入控制电路,其特点就是万一某一路输入信号断线,不会产生错误输出,即按此按钮(或输入该路信号)时,由于线断相当没输入信号, 控制板的4路输出都=0。先将电路图贴上来供大家分许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