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能耗制动

楼主(2011-08-23):
7.5KW的三相电机能耗制动可行吗,如果可行我用200VA的380V变220V整流通入一组绕组,要不要串入电阻器,要用电阻器的话该选啥型号呢,拜托大虾们了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控制电路之一,详细介绍请浏览以下地址的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6804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控制电路之二,详细介绍请浏览以下地址的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68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控制电路之三,详细介绍请浏览以下地址的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68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7.5KW的三相电机能耗制动可行吗,如果可行我用200VA的380V变220V整流通入一组绕组,要不要串入电阻器,要用电阻器的话该选啥型号呢,拜托大虾们了

已给你提供三种能耗制动电路,各有特式。
可选用板式电阻器,能随意用裸导线截取需要的电阻值,非常方便。
首先测量电机两绕组的直流电阻,加入可调电阻后除以直流电压,所得电流是该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即可。
一般制动时间都很短,也可以根据制动的强度再调节板式电阻器上的电阻值,参考生产单位如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476391825.html

楼主,未知这样回答你是否满意?

网友B:
我用36VAC(500W)直接整流到电机5.5KW作为耗能制动,用了1个多月没任何问题

楼主:
能耗制动
对于你的讲解我非常满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