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我用0-500度的热电阻连接测温数显仪表,用来测量温度,为什么会出现温度忽高忽低现象?有时候突然增高到2000多度或者零下50多度,忽高忽低的情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有时候是几秒钟,有时候是几分钟,最长的时候20多分钟,然后又恢复正常,请问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该如何解决?是信号干扰吗?用滤波器能解决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是热电阻与数显仪表之间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B:
ks ksk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热电阻与数显仪表之间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C:
故障出现:“有时候是几秒钟,有时候是几分钟,最长的时候20多分钟”。可抽这段时间来判断故障,如断开热电阻与数显仪的接线,单测热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看其是否有波动?必要时还可在热电阻的接线盒端测量观察。再就是用电阻箱代替热电阻接入数显仪来观察示值有没有波动?没有电阻箱可用一电阻或热电阻来代替。这样做的目的是来判断是显示仪还是热电阻的问题?如果是接触不良故障,通过这么一拆一接线,以许就好了。如果以上都做了还不正常,则可用电子毫伏计来检测是否有干扰。

网友D:
查看下,你仪表的电源侧是否有电磁干扰

网友E:
连接线要带屏蔽层,连接线要接牢

网友F:
很可能是接头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