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ACS800-04-0210的变频器放置了大半年,在使用时运行就跳输出短路,现在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因手头没有资料,特想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ACS800驱动板AGDR-71C驱动上的光耦2611和4611的静态输出电压是不是都是五伏的高电平?

网友A:
应当不是高电平吧,如果静态都是高电平的话,那IGBT不是不运行都开通了。。。。?驱动板子不要带模块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或死区时间对不对?

楼主:
补充一下,目前这个驱动板的静态驱动电压都是在-7.7V左右。而起模块我也拆下测量没问题,问题应该还是驱动板。请教下这种驱动板在正常情况下,如何准确判断是那部分出了问题啊?希望各位老师百忙中给指点下,很是着急万分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不是高电平吧,如果静态都是高电平的话,那IGBT不是不运行都开通了。。。。?驱动板子不要带模块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或死区时间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不是高电平吧,如果静态都是高电平的话,那IGBT不是不运行都开通了。。。。?驱动板子不要带模块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或死区时间对不对?
目前模块驱动脚上的电压都是负压-7v多。我是说光耦的输出脚的电压度是高电平这个正常不,或者说正常值是多少?有人说换下电容就好了,请问这个电容是哪里的电容?

网友A:
最好是先从光耦的初级开始检查CPU发出的脉冲波形是否正确,如果六路都正确,则说明问题不在光耦的输入端,应当把目光投向光耦的次级,找到到是那一路脉冲信号的光耦次级输出有问题,先不要急着换这换那,等真的找到问题之后再给元年判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从光耦的初级开始检查CPU发出的脉冲波形是否正确,如果六路都正确,则说明问题不在光耦的输入端,应当把目光投向光耦的次级,找到到是那一路脉冲信号的光耦次级输出有问题,先不要急着换这换那,等真的找到问题之后再给元年判刑吧。
首先谢谢您的建议,可目前我无法测从CPU来的脉冲,因为根本就不能运行,而且现在光耦的各个脚电压静态都一样,没有异常。今天又搞了一天就知道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可是就是找不到哪里那位大师给指点下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B:
送修,看别人换了啥配件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断开光耦就可以运行了,可以判断是那一路的故障,一路一路的断开,不要一下全部断开,把上桥的地和下桥的地短接在一起,看看能不能运行。你还没搞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断开光耦就可以运行了,可以判断是那一路的故障,一路一路的断开,不要一下全部断开,把上桥的地和下桥的地短接在一起,看看能不能运行。你还没搞明白我的意思。。。。。
再请教下,这个ABB的驱动板型号是AGDR-71C 是用4661驱动,2611反馈的,还有很多芯片和脉冲变压器,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你说断开光耦就能运行了,请教下世断开那个光耦啊?还有模块主回路上要不要给直流电?

网友A:
不好意思,ABB的变频器我还没玩过呢,不过我想修的方法和检查的方法还原理不外呼都是一样的,那么电源板是不是和驱动板是在一块板上面,如果不在一块板上面可以不带驱动板,变频器就可以运行,些时就可以查看六路驱动脉冲是否都有,其次是否正常。如果用的是一小的开关电源板那咱形式驱动的话,也是可以先断开驱动的那一部分,一级一级的排查问题,最后一路一路的排查问题。我经常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检修变频器的,我是在厂家做技术支持,我自己平时作业给朋友维修过很多变频器。

楼主:
我上传一下这个驱动板的照片,希望有维修过的老师给指导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ABB的变频器我还没玩过呢,不过我想修的方法和检查的方法还原理不外呼都是一样的,那么电源板是不是和驱动板是在一块板上面,如果不在一块板上面可以不带驱动板,变频器就可以运行,些时就可以查看六路驱动脉冲是否都有,其次是否正常。如果用的是一小的开关电源板那咱形式驱动的话,也是可以先断开驱动的那一部分,一级一级的排查问题,最后一路一路的排查问题。我经常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检修变频器的,我是在厂家做技术支持,我自己平时作业给朋友维修过很多变频器。

修过ABB再发表 比较妥当

网友A:
谢谢提醒!看楼主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