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今天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比如有一交流48v的电源,要提供给24VAC的负载,可不可以自制一个电感线圈以降压,我有个朋友以前这样做过,他好像就是用铜线(漆包线)绕了像弹簧一样的空心线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圈数的,知道的请讲讲好吗?谢谢!

网友A:
西门子触摸屏的视频
你知道电感的工作原理吗?那你可以根据实际的电阻值来判断24AC的供电。没必要用电感啊,用个功率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有没有必要,用电阻当然简单了,我是想知道这种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B:
先根据电路要求,求出交流电阻(阻抗),你的情况等于负载电阻.
再根据Z(阻抗)=wL,算出电感量L.
再根据空心线圈电感计算公式,从L算出圈数.这个公式从网上查一下,有经验公式.
空心的估计很难达到要求,要加铁磁芯.加铁芯的线圈电感也有经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