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什么偏置电阻啊 还加电容  反馈啊  我怎么没有头绪  这个有什么学习的秘诀吗

网友A:
这个是《晶体管电路基础》的基础,或者是“模电”的基础。看看教科书的三极管放大器怎么描述的?也许就解惑了。

网友B:
等到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偏置电路背下来了,你就会了。

网友C:
秘诀就是:看三极管的两个曲线.
从两个曲线,你看看应该怎么放大?

网友D:
先从简单的学,基极流过小电流,而集、射极之间流过的电流比基极大,这个大电流受基极电流控制,即以小控大,因此称为“放大”了。

网友E:
看看 视频我也不懂

网友F:
电子线路不是一下子能搞懂,远难于电气线路,看看大学的“电子线路”那本书去吧

网友G:
多看一些基本放大电路,最好试验一下。

网友H:
呵呵,看不懂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继续看

网友I:
现在的模拟电子技术都有电脑模拟教学,你应该多看看书。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先从简单的学,基极流过小电流,而集、射极之间流过的电流比基极大,这个大电流受基极电流控制,即以小控大,因此称为“放大”了。
讲得通俗易懂

楼主(2011-10-01):
好久没上坛子了  谢谢前面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K:
电子 我也头大!

网友A:
晶体管的放大,与集成运放的放大如出一辙。都有一个输入比输出的放大倍数。那么晶体管的电路到底是开关电路,还是放大电路,关键是看有没有负反馈通道,如果有,那就是放大器,如果无,那就是开关电路。

因此,对一个特定的电路要做分析,就需要对电工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了。讨论问题也是如此,对一个特定的电路来展开分析,就原理的理解,比较具体和清晰。泛泛说,还是没戏。纸上谈兵。理解不了的。理论联系实际,就需要有实例才行。

网友L:
三极管分NPN和PNP两种型号,其基极电流方向相反。
三极管工作状态分: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
基极外加电压低于PN极导通电压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基极外加电压高于或等于PN极导通电压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I:
看看三级管的仿真教学,你应该看懂的,你只要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不需要搞这么细,除非你是搞电路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