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前两天接了台紫日变频器(恒压供水用的),被雷击了,整流器、开关管、变压器、还有几个小件,都换了。现在通电试显示正常,接负载(灯泡)无显示无电压
     请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检查逆变功率电路正常,各种操作和显示正常,CPU输出的六路脉冲信号正常,修复应该不是问题了。
1、检查CPU和驱动IC之间的电路;
2、细致检测驱动IC的供电电源电路。尤其是驱动IC输入侧共用的5V电源,一般由+5V稳压或稳流后处理而得,电路一般由晶体三极管和稳压管构成,这个电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已修过数例了。

楼主:
先谢谢二楼帮助
小弟不才,还是没修好!IGBT驱动用A312O,   2、3脚对地4.5V,  5、8脚15V,2、3脚对5脚0V,
   变频器运行时2、3   和5、6没有变化。一共用了7个A3120,
  请问老师有没可能7个A3120全坏了

楼主:
发个照片看看

楼主:
上面图片传错了,这个才是

网友A:
表笔搭2\3脚之间,停止状态,电压应为0V,运行信号投入,之间直流电压为0.6V左右;运行时2\3脚电压仍为0V,说明故障在输入侧供电或前级电路.
对地测2\3脚,停止状态,2\3脚均为4.5V,是对的;启动后,2\3脚之间电压有差值.若对地检测仍相等,说明脉冲信号没有加到3120的输入端.前级脉冲传输电路.

网友B:
七个光耦··有一个光耦是控制制动单元的········

楼主:
运行时2/3脚没0.6V,7个光耦的2脚都是从集成块LS07(14脚)输出W+  W- U+ U- V+ V-4.5VDCBRK5V,启停电压没有变化,查不到LS07资料。是不是集成块坏了?
 请求老师再次帮助

网友C:
根本就没有PWM信号输出啊,灯泡又怎么会亮呢?

网友D:
根据你说的情况,集成块前级电路坏的可能性更大,你那有好的主板吗,换一个就能试出来了,没有的话就测试主板的脉冲是否发过来了,光藕2-3脚正反向阻值是多少。

网友A:
LS07是六路同相缓冲/驱动器,有六个输入端和六个输出端,输入输出信号同相。开路集电极输出电路形式,输出端对5V接有上拉电阻。如在输入端不能检测到输入信号,则为CPU不能正常输出脉冲信号;若输入端有信号,则该级电路有可能损坏或供电丢失。

楼主:
怎么测PWM信号,怎么测试主板的脉冲是否发过来了,求LS07参数
请老师指教

楼主:
线路中一个贴片三极管坏了,一个脚接10V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不清楚。怎样分清是PNP  和NPN

网友A:
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为驱动IC输入侧回路供电的.测PN结正反向电阻判断是什么类型的管子.楼主应该加强电子基础技能的学习了.
以上解答过如何检测PWM信号,驱动IC输入侧3120输入两脚间有信号输入为0.6V,无信号输入为0V!!

网友B:
那是一个缓冲器··
你可以测下它的输入和输出一比较就可以判断是否正常了·

网友D:
NPN的用的较多,查型号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测PWM信号,怎么测试主板的脉冲是否发过来了,求LS07参数
请老师指教
动静态电压测量,对比启动和停止状态的输入\输出电压值,则变化明显,如0V/5V,变为2.5V,有相应变化,说明有PWM脉冲信号.
顺便说一下,是PNP或NPN管子,可以测量判断的,如果三极管的好坏量不出来,修变频器就成问题了啊.要打好基础再动手修啊.

网友E:
将驱动板更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