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三菱FX1N的PLC掉电可以保持多长时间的数据?程序里面的参数。

网友A:
EEPROM区可以永久保持,但写入次数有限定的;
用电容保持的区域新的PLC充满电的话大约就是10多天;

网友B:
一般都是10天左右

网友A:
如果需要长时间保存,就用FX2N的吧;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学习了。FX2N的有电池的,是不是可以保持两三年左右吧?

网友C:
现在很PLC都用EEPROM,但写入次不大于一万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学习了。FX2N的有电池的,是不是可以保持两三年左右吧?

正常情况下7、8年换一次电池;

楼主:
这知久啊?那那个电池不是很好啊。

网友D:
没试过,设置的参数也是吗,比如: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