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一个40A的空开,用来作为西门子伺服控制器的24V的控制电源的进线电源开关,伺服控制器控制电机一直运行的好好的,忽然有天发现40A空开接线处的线烧焦了,空开下端子接线处也明显有烧黄的痕迹,但是空开没有跳开。我认为空开选大了,导致短路没有跳开,于是换了个20A的空开。结果发现,每次电机运行不到20分钟空开就跳开了,请问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另外,因为我认为可能是24v短路造成的,于是就用万用表进行了检查,从空开上将24V正极拆下,然后测量它与24v正极的电压,显示为24V,而与负极的电压为0?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我将24V正极重新接回时,由于24v正极电源空开仍然闭合,发现轻微的碰下空开接线端子会冒出小小的火花,和啪的细微的声音,接触的线头上也有烧过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崩溃!
跪求各位大哥帮帮小弟的忙!现在领导逼得紧,我急啊!

网友A:
测下该电源工作时电流是多大。再和电源标示的输入电流比较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B:
可能是电流大了,接线处的螺丝没拧紧,(与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C:
接线松动,电流大,40A的都烧焦了,你还不明白?

网友D:
w=ui  算一下电流不就知道了

网友E:
40安空开下的线烧焦是接触不实,20安空开2小时后跳是空开容量小或导线发热带的20安空开也发热使的空开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F:
之前那个,接线处压不紧吧,或是你的线小,再就是 空开 不灵敏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分析,我想问下,如果短路会不会也会造成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后,造成40A空开下的线缆烧掉,或者换了20A空开运行了一段时间后,造成20A空开跳开。

网友G:
短路一般瞬间就跳了不会持续29分钟,一般接地可以维持几分钟,像你描述的可能是线路那个地方破皮了,要接地与不接地之间,摸线路可以摸出来的,还有就是用钳形表卡下电流,其次自己先心里估算一下负载电流一般为多大,不要盲目啊,电工是要胆大心细的。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空开选大了,而造成不会迅速跳开啊,后来我断开电源量了下,24V正负之间没有短路

网友H:
同意7楼说法。

网友I:
接线松动,电流大,40A的都烧焦了

网友J:
不是空开螺丝没拧紧,就是线细了

网友K:
20A的空开指定是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测下该电源工作时电流是多大。再和电源标示的输入电流比较

网友M:
碰一下有火花,这还不明显?

网友N:
压线处的接触面积过小就容易出线这种现象。

网友O:
按你的意思40A空开是控制了24V的控制电源而不是伺服器的动力电源
一个40A的空开,用来作为西门子伺服控制器的24V的控制电源的进线电源开关
讲实在话伺服器的控制电源安装40A的空开都烧毁 这么大的控制电源我没有见过呢
你的控制电源是24V的应该是普通的那种开关电源吧 容量多大啊
能不能发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我一般见的到伺服器控制电源空开非常小 10A都很大了

楼主:
空开没有烧毁啊,是空开下面的的一段线烧了!

网友P:
我也想问。40安的开关还是控制电源

网友Q:
线头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R:
你是交流开关用在直流电路中,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开关

网友S:
你刚开始怎么不是怀疑40A空开性能不良,换一个40A的先呢?还你测24V电压很正常啊?怎么你会觉得有异常呢?

网友T:
看看有没有漏电,用一个带漏保的开关试下就清楚了

网友U:
如果0V已经接上,+24的线头一接的时候有点小火花也很正常,楼主的线是不是细了点?
那表卡一下,看看电流多大,对比一下线径试试

网友V:
用钳形电流测一下电流,应该是电流大而非短路,压接的地方接触面小电阻大发热

楼主(2011-09-22):
谢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W: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网友X:
空开本身性能不良、压接处表面氧化、接头松动、用的铝线是最有可能的了。

网友Q:
空开有问题

网友Y:
我不想说什么,要想论坛,加我的QQ群,117419157

网友Z:
那个~~嗯~~~交流断路器能用在直流上面吗????

网友AA:
打酱油·什么伺服电机啊·这么猛40A·

网友AB:
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AC:
跟他家一起学习.......

网友AD:
我就没看懂他描述的是什么意思?最好是画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