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开始是这台变频器无显示,拿回来修好开关电源后,装到压力泵几天后电机就抖动,在线测量发现(在50Hz下)U,V正常输出230V,W相输出为98V,拿回来就换了W相的两个光耦,不行,再换了两个驱动电容,仍然一样,后来直接通电测量PWM六条输出信号,发现该CPU输出的PWM引脚(上图所示的资料)中P6.0/WG1#电压高达10v,而其他五脚都为2.3v,示波器测量P6.0/WG1#为交流正弦波信号,而其他五脚都是脉冲信号,我个人初步判断为CPU故障,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判断是否有误,,,,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呵呵,除了换板以外,,,,,谢谢

网友A:
嘿,真是现实版的拍案惊奇了!CPU引脚出现10V正弦波,供电为5V或5V以下,说明引脚内、外电路引入了升压机制!有点不可思议!!
是不是测量错误,或测量仪表的问题?如果假定这种不可能的事情是真的,应采取以下步骤:
1、实施初始化操作,看有无恢复正常。或咨询厂家技术人员,与相关设置有关系?
2、建议断开断开引脚外电路,测量电压与波形正常,修复引脚外电路;
3、仍不正常,应换主板或内有程序的CPU;
4、若测该引脚频率与占空比还是正常的,想低成本修复,添加电压比较器或施密特触发器,对CPU输出波形进行整形和电平变换,使之与另5路脉冲信号一致。采用电压比较器,方便调整基准电压,从而调节输出波形的占空比。(仅供参考,不是闹着玩的!这个需慎重处理了,若不能得到理想波形,还是换板子。若上下桥臂IGBT出现共通区,那损失就大了。认为没有问题,也要先使IGBT低压24V试机,测试输出正常,串灯泡试机,输出正常,正常供电试机,要走这几个步骤!)

欢迎大家发表看法,希望楼主就检修进程及时作出回复,犹如事件的追踪报道一样,这件事情太离奇。很想知道根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