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1,请教380的电压接2个220的日光灯串联可以亮不         2     双联只用火线和零线不用双连线行不

网友A:
1,可以亮,但功率要一样。2,不行

网友B:
楼上 你试验过吗??串联的是日光灯,不是普通白炽灯

网友C:
感觉好象不能亮,从来没试过

网友D:
日光灯可以亮。。

楼主:
答案
都 可以     不用双联线两个开关都给电源L1都接零线    L2火线   L0接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