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前天接了个神源变频器(上海产的变频器),有两个问题挺疑惑?
第一个问题,它的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是变频器自己检测的,是输不进去也该不掉的。这就有个问题,变频器检测的额定电流和电机铭牌的额定
          电流不服,(铭牌上的电流是28.6A,而变频器检测的额定电流是33A)。过载的时候会不会烧坏电机,有点但心;
第二个问题,这种变频器在铭牌上写有两个功率,如:G15KW/P18KW 。是什么意识?

网友A:
G15KW是指带通用型15KW负载
P18.5KW是指可以带18.5KW的风机、泵类负载

网友B:
G15KW和P18KW用的逆变模块应该是一样的
G是通用型的
P是平方转矩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