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现在PLC接的是K型热电偶,经程序转换出当前温度VW0,因为需要采集到600ms温度波动范围,需要在600ms一个过程中采集60次,也就是10ms采集一次数据,然后需要将10ms采集一次的数据分别放到60个寄存器中,来记录这60次温度值的变化,也便于调出10ms一个周期内温度的变化。
经试验得知,程序扫描周期低于10ms,模拟模块10ms采集一次温度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说有没有好的办法写程序,来记录这60次10ms数据的变化呢?也什么好的办法将10ms采集到的数据分别放到60个存储器中呢?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不知道这样行不:
 用两个定时器搭建一个周期为20MS的脉冲信号,然后检查这个脉冲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每检测到一次上升沿或者下降沿(10ms),将存放数据的地址加1,然后再将采集的温度数据写入数据存放地址。
   本人业余,希望高手指点,纯当顶贴...

网友B:
你这个程序的意思都不是你自己分析的那样,意思是说从模拟量输入通道AIW0里采集的数据再除以整数10得出的实际温度值放在VW0这个数据寄存器内!仅此而已,没有什么600MS和10MS之说!!!!

网友C:
你10ms 读取一个模拟量数据 把数据写入到变量寄存器中,每写入一次,寄存器加1,这样连续读60次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