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这两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模块上的DOG,以及PG0+、PG0-都好像跟归原点有关的信号?

但是我还弄不懂到底怎么使用这两个东东,怎么配合使用呢?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是FX2N-1PG的话: 一般 DOG 为确定电机原点位置用,当步进电机接近原点位置时,步进电机开始以一定的低速旋转。PG0+和PG0-为电机到达原点时的停转信号,一个5V电源,正端接PG0+,负端通过开关K与PG0-相连。当电机在DOG信号的控制下缓慢转动到达设定的原点位置时,通过行程开关使PG0+和PG0两端接通5V电源,电机停转。

楼主:
谢谢,PG0+、PG0-应该为差动输入吧

网友A:
一个资料上的原图供参考。

挡住了,局部来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