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s7-200系列226中的plc(dc/dc/dc),当用modbus通信时,能完成通信操作,但是在从站生成脉冲时无法完成操作,pto出现127错误,而你们的指导书上没有提到127错误,能否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咋没人回呢

网友A:
MODBUS 协议占用PORT 0

网友B(2011-10-13):
你把 PTO0- MAN 的运行输入端Q0.1改成0.4试试,Q0.0 和Q0.1都是脉冲输出点,Q0.2和Q0.3是方向,在脉冲输出的子程序是定义了的,

网友C:
这样不行吧

网友D:
modbus占用的一块数据区,而PTO自动生成的程序也占用了一块数据区,把这两块调整开就可以了。
可以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