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为何变频器至电机之间不可以串接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假如串接了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想用一个变频器拖动两个电机,两电机是不同时工作的。为了减少成本.........但变频器说明书上注明“变频器至电机之间不可以串接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但没有说为什么。

网友A:
同问 等待热心人回答

网友B:
串可以得有反馈啊,反馈从何而来,再说了两个电机的参数设置能一样吗?我觉得不行!

网友C:
实际使用过程中,我用过变频器输出端串的接触器,再接个启停按钮控制的
用到现在也没出现过问题,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规范?

网友D:
瞎扯,木工机械,比如封边机上,一拖六,这样的事多的是,楼主放心那么搞吧,缺点就是,热保护不好搞了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是变压变频的,接触器的主触点要求定压定频。

网友F:
1、变频器如果在高频输出时:接触器断开,无电流反馈,变频器会怎样?接触器突然吸合,会怎样?想想还能正常运行吗?有一拖二使用的,接上接触器,大多是起切换作用的。2、变频器已经具备过载保护功能,而且要远好于热继电器,还装它干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在做升降机装置,经常性采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升降马达与行走马达(两个马达没有同步工作的机会),只是需要注意:接触器需要采用机械电气连锁,同时不能带负荷切换,也就是必须等待变频器没有输出才能切换)

楼主:
大哥你
大哥你没仔细看我的帖子

楼主:
噢
我就是要用在这方面。谢谢。

网友I:
呵呵;
可以加;但变频器输出是必须保证这些是接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变频器如果在高频输出时:接触器断开,无电流反馈,变频器会怎样?接触器突然吸合,会怎样?想想还能正常运行吗?有一拖二使用的,接上接触器,大多是起切换作用的。2、变频器已经具备过载保护功能,而且要远好于热继电器,还装它干什么?
在封边机上后面的精修(2个高速电机),圆角跟踪(4个高速电机),都是一拖六,变频器额定200Hz,运行,圆角跟踪的4个电机是经过接触器来单独控制启停的,欧洲大部分的封边机都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J:
引用 网友F:
1、变频器如果在高频输出时:接触器断开,无电流反馈,变频器会怎样?接触器突然吸合,会怎样?想想还能正常运行吗?有一拖二使用的,接上接触器,大多是起切换作用的。2、变频器已经具备过载保护功能,而且要远好于热继电器,还装它干什么?

网友K:
我们用的变频器基本上一拖两个的多,都得用接触器切换,现在两年多啦,都很正常,我想一个材料得好,另一个就是操作人得经心,至于怎样控制得按照所使用的变频器说明去做啦

网友L:
这帖子很“热”?其实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是否可行的讨论,只要是传动论坛,都会成热贴。楼里的讨论也说得挺好,挺明白。我觉得有如下要点值得共享:
1.变频器的输出可以加接触器或开关元件。条件是:必须要断电操作它的闭合或者断开,比如,一拖多,不同时工作。那么转换的时候只要是离线操作即可。很安全。所谓的离线操作,就是变频器的输出被“封锁”的状态(无电流流过);
2.变频器已经具备了热保护功能(过载保护或过流保护),所以没有必要再加热继。当然,对于变频器输出并联驱动(同时工作的一拖多),每个电机要加热继,以保护电动机的过载。

网友M:
我厂一脱六都有,不过变频是容易坏,大家都认为是当接触器断开时,而变频是减速停止,这时候电流会回流,从而对变频造成损坏。如果频繁通断的话变频坏的更快。

网友N:
我见过几张图纸,一拖一的,变频器后面都加的有热继,其实我认为那个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O:
变频器是改变频率和电压的,接触器和热继都是在固定频率电压下使用的肯定不能与变频器连接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变频器如果在高频输出时:接触器断开,无电流反馈,变频器会怎样?接触器突然吸合,会怎样?想想还能正常运行吗?有一拖二使用的,接上接触器,大多是起切换作用的。2、变频器已经具备过载保护功能,而且要远好于热继电器,还装它干什么?

在封边机上后面的精修(2个高速电机),圆角跟踪(4个高速电机),都是一拖六,变频器额定200Hz,运行,圆角跟踪的4个电机是经过接触器来单独控制启停的,欧洲大部分的封边机都是这样的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于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网友B:
变频器在定频下工作?也就不随外部环境变化工作,也没有精度可言了,还是在机械方面给予回补?

网友P:
偶一直就是一拖几.用接触器转.

网友Q:
起吊机构一般不用变频控制,不安全!

网友L:
引用 网友Q:
起吊机构一般不用变频控制,不安全!
不会吧?对于简单的起升设备,那是没必要。比如电葫芦。但对于高性能要求的起升设备,采用变频器控制是最基本的。比如,载人的起升设备。现在大型的、高性能的起升设备,都是采用变频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