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如何选变频器,都看哪些参数?

问题如上,请大侠们帮帮忙。给个回复。谢谢!

网友A:
我觉得首先是功率

网友B:
功率、电流、电压、品牌。

网友C:
首先要考虑买来是在什么类型负载上用,然后品牌,功率,电压一般都默认380了,

网友D:
电压,功率,品牌,价格性价比,安装尺寸等

网友E:
首先要考虑买来是在什么类型负载上用,然后再看功率、电流、电压、品牌。

网友F(2011-09-24):
主要看负载要求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电流,功率倒是其次

网友G:
不用考虑功率,只参考变频器的电压、电流等级与电机铭牌数据适配即可。如果过载使用,要考虑变频器的电流适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