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台达V2-3.7KW运行时冲电电阻冒烟,是怎么回事,而且经常启动报OC-A,我在家修好过后,用4KW电机试都没问题,可拿到客户那里,还是一样冒烟,继电器是好的,三相输出正常,这个问题搞不懂了,请大侠们指点哈,谢谢了!

网友A:
估计还是继电器的问题了,实在不行换个新的继电器试吧。这个问题可以想到的,如果充电电阻冒烟,说明流过电阻的电流很大,另外现场运行的情况和你在家里试机那就是两回事,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B:
一楼二楼的建议一定要采纳,我有一次也是类似的故障,不过我是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没有测量触点接触是否良好。空载短时间试机当然没问题,带载运行时不光是充点电阻坏掉,连整流也给崩了。建议更换继电器。

网友C: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继电器。

网友D:
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