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有台西门子逆变器型号为6SE7021-3TP60-Z,因为网络问题,无法单台手动运行,但是想知道电机上的编码器是不是坏了,请问可以通过逆变器上的显示参数信息知道编码器的好坏吗!

网友A:
这台设备是MC(伺服)的?还是VC(传动)的?参数是多少需要看手册。如果是MC的,转速实际值应该是r230或者是K0091通过装置监控这两个参数,动电机轴,看是否有数的变化。需要合闸才行。

楼主:
楼上师傅是指,如果我把主电源380和控制电源24都送上,然后靠人力转动伺服电机,通过观察参数R230或者P734中的KK91中的反馈速度就能知道编码器是否正常了,是不是?谢谢!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是MC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