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點按GP3500觸摸屏四角,進不去內部參數,點按左上角三秒,右下角一下也進不去?請高手指點?

网友A:
方法1: 先把GP的电断掉,摁住GP的左上角,然后给GP上电,自动进入OFFLINE模式;

方法2:先摁1下GP左上角,隔1秒再摁GP右下角,可以进入OFFLINE。

楼主:
多谢,不过要用好大的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不过要用好大的力

可能是你的触摸板有问题了,按照常理,只需要轻轻触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