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空压机改造方案,一台110kw的变频器,三台空压机,我想的是变频器控制一台空压机,其他两台就是当第一台达到上限频率时启动第二台,第二台运行一段时间后如果还在运行就启动第三台,压力达到后关断第二三两台,第二三两台工频星三角启动,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了,有什么不足和更好的方案指教下,谢了!

网友A:
那你第一台都是在运行 压力到了也不停机?这么改造,现在是不是闲置一台110KW变频器呢?要不是,各台空压机配一台变频器吧

网友B:
可以当变频机达到最高频率时就给星三角一个启动信号第二台运行一定的设定时间再给第三台一个启动信号

网友C:
各台空压机配一台变频器

楼主:
第一台pid控制,压力到了会降速!

网友D:
我们也有一台类似的空压机系统需要变频改造,我们的是132kw的阿特拉斯空压机,方便的话加我QQ大家交流一下,我的QQ是我的用户名。

网友E:
就象恒压供水,只不过介质不同,例子很多了。可以参考

网友F:
微博看到合康的一个消息:

2011年8月,合康高压变频器在朝鲜某化工厂成功投运,该项目是用一台4000kW的变频器拖动10000kW的电机,用于实现大型同步电动机的变频软启动。变频器改善了电机的启动条件,可随时启动,启动平稳,不损伤设备,而且没有任何启动时间间隔的限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问:是空压机负载?是运行起来再切换到工频吗?
答:是的。

网友G:
每台压缩给它配个变频器,再用PID控制,这样做得完美一点

网友H:
用变频器开路集电极输出功能·········

网友H:
楼主你那第三台是自动启动的
还是人为根据压力的大小来启动的啊·····

网友I:
那你的第一台不是始终在运行吗?

楼主:
是的,这样控制有什么不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