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三菱Q02PLC能直接接NPN型的PLC吗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一般PLC默认的都是NPN

网友B:
具体看你选什么样的模块

网友C:
这只是一个CPU,不存在NPN及PNP的说法;
晶体管输出的模块区分PNP及NPN型;

网友D:
输入模块具体NPN或PNP的接法取决于模块内部的回路

网友E:
晶体管输出的模块区分PNP及NPN型;

好像日系的是PNP,0v接公共端
欧系的是NPN,+24v接公共端

网友C:
亚洲用的一般是NPN;
欧美的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