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有一台西门子MM430  11KW的变频器,控制水泵负载。有时通电显示正常,运行也正常。不一定过多长时间(一般一个月,两个月,有时时间更长,一年多)就会出现面板没有显示,测量三相电压也正常,重复断电复位,再送电还是没有显示。但是不一定哪一次断电,再重新送电。显示又正常了,运行也正常。然后不一定过了多长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不知何因?请教各位!!!

网友A:
哎呀,这是最讨厌的接触不良的问题了。把BOP面板拿下来,把装置的盖子打开,一层一层,做做“大扫除”吧?好吗?

网友B:
换一块BOP看看,如果不影响你使用,那就别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