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请教大师傅们 再没电路图 没实物图 什么图都没有的图情况下 怎么看懂电柜里的电路 我们厂啥都没 急啊 师傅们

网友A:
你又不是,管这个的,理那么多做什么呢?再说你现在突然要懂那些,不是一天两天就弄懂的

网友B:
慢慢的查线,知道柜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一点点查吧

网友D:
什么样的电柜?
配电柜还是控制柜,想来是控制柜吧。

如果是太复杂的控制柜,可能会是难以看懂的,但可以了解其分块功能,及外接线路;
简单一点的,则可以通过查线、绘出印制板电路图等,来进行了解。
了解过程中,注意安全,不破坏原电路。

网友E:
楼主说的和我差不多,我们单位的控制图和电路图都没有,只能顺藤摸瓜,有故障点慢慢找吧。

网友F:
你可能要先知道这个柜子是干什么用的和怎么个操作······

网友G:
同意6楼意见,知识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A:
没有图纸,出了故障,理都想不理,好比封边机上,那么多的线电柜,10000  600  500 里面布满电器,线多的很,没有图纸,去修,那要命了

网友H:
每天了解一个元件,总有一天弄明白的,不过我相信,肯定有懂的同事,向他们问一下。如果是新设备,不可能没有图,如果是买的旧的,应向对方索要图纸,这些都是应想到的。

网友I:
我的一点认识:再复杂的柜子里也不会包括太多的东西,越是高级的看起来越简单,越是低级的看起来越是乱七八糟,但是不外乎我们常用的基本电路和单元,对于复杂模块我们只在乎它的功能就可以了;首先懂得怎么操作,可以更快的了解电路。

网友J:
楼主说出了我的心声啊!我们厂的设备图纸不是丢了就是弄坏了。设备一出问题,我们这些新来的是丈二的和尚!

网友K:
这就得看你敬不敬业, 上面重视不视了. 要是上面重视, 你又愿意干, 利用每个停产机会, 测绘电路.

网友L:
顺着线去查吧,那怎么办呢

网友M:
继电器的看看什麽动作,比如正反转,星三角。顺序控制,还有一些连锁,首先看看机械动作流程

网友N:
这个得看是什么柜子了,主电路可能还好找,控制部分线多的柜子就别想了~!一个控制电路多种接法,谁知道做柜子的是先进开关还是先进接触器?

网友O:
各位大虾,小弟近日收到一个电话,说是控网有什么培训,不知是真假,出自以下邮箱:
呼叫中心6<callcenter6@gkong.com>;

网友P:
我从接触电器到现在,,从没有见过图纸,不也一样过吗??慢慢来,,不急的啦。

网友Q:
了解工艺,从电源进线开始顺藤摸瓜,有空测绘电路

网友R:
没实物?没电路图?到底是怎么样吗?是现场有实物电路,就是看不懂?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S:
最直接方法就是说你一根一根线在图上自己画出来

网友T:
应该说的是控制柜。 我们厂也有很多控制柜没有图的,一般是坏那里查那里。可以根据控制柜的功能去区分;也可以按照线号,去画接线图。

网友U:
如果有一定基础的话,可以通过线号等标识,用顺藤摸瓜的方式慢慢查。

网友V:
你要知道是配电柜还是控制柜。

网友W:
一点点来,先从操作来着手理解,再积累。

网友X:
先了解这台控制柜所对应设备的工艺,然后根据控制柜的主回路(即线比较粗的回路)来分析主回路的控制环节,再去倒推控制回路的具体接线。

网友Y:
你们公司生产什么产品?请把控制柜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Z:
根据用途来看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意见 没图我会慢慢的看下去

网友AA:
慢慢查线头 不行自己边查边把图画出来

网友AB:
耐心是第一位。
再多的线你慢慢找,都会有头绪的。一遍不清楚再来两遍,三遍…
同时可以边查边做记号。

网友AC(2013-08-18):
只能慢慢的来

网友AD:
没有图确实需要查线,但也有一目标,不能漫无边际的查,应该有针对性,以故障部件为中心。

网友AE:
看来电力拖动基础没学啊。电动机的三大电路(启动。调速。制动)没看过,平时多看到了用时就不着急了。

网友AF:
有图无图你首先要到现场了解,是怎么样控制的,熟悉工作原理和保护原理就知道了,那些是正常动作,那些是保护动作,那些是故障就能搞清楚了,可以先把柜子拍照,多拍些回去研究,按照片上的图,结合现场线号的走向,自已就能绘出系统图和原理图,接线图,这样你就能把这技术学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