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如果一只正在运行中的西门子6SE7016-0TP50+Z逆变器控制端子上进入220v火线,会对逆变器和伺服电机和编码器产生什么样的损害?如果有损坏,在保修期内,可以免费保修吗?

网友A:
这个要是他们知道的话,不会给你保修了

楼主:
他的确诊无凭无据,我就是不承认他们检测出来的原因!那西门子公司也没有办法的,是不是啊?

网友B:
首先,如果控制信号的端子接入了AC220,那端子肯定烧了。而且,西门子检测不一定通的过去做“保内”。不过用户不要直接处理此事,把这事交给供应商办,或许有救。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