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今天起变频器  把电源给上 然后启动  但它不工作  然后我看到的显示代码是 一个是温度过高的代码  一个是缺相的代码 这俩代码交替出现 就在那一直闪  我断电后 变频器恢复正常  但一启动 又没动 然后上面显示 变频器没带负载的故障代码  由于快下班啦 没来的急查  我真不明白为啥会出现这么多的故障呢?这个正常吗?

网友A:
检查变频器进线出线到电机的,主回路,应该是主回路上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变频器进线出线到电机的,主回路,应该是主回路上出了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整流模块有问题啦?

网友B:
先检查外围电路是否有故障,然后检查端子或者通讯电缆的连接或者是否有短路。然后还没发现问题,可以重新格式化(参数工厂化复位),重新设置参数和快速调试。当然在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变频器进线出线到电机的,主回路,应该是主回路上出了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整流模块有问题啦?
没那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外围电路是否有故障,然后检查端子或者通讯电缆的连接或者是否有短路。然后还没发现问题,可以重新格式化(参数工厂化复位),重新设置参数和快速调试。当然在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做。
嗯 谢谢您 我们的设备还没用就已经坏的差不多啦 真是佩服总公司的那位博士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您 我们的设备还没用就已经坏的差不多啦 真是佩服总公司的那位博士啦
^_^,现在的博士可了不得。他们很牛。起码认为自己很牛。其实,搞工程和搞理论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工程需要经验、需要实践。不是只读书的事。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真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认为西门子挺好,我遇到多次西门子开箱就是坏的(最多的一次是24个153模块都是品质不良退换(工程应用场所是兖州倍莱利轮胎),你们就相信西门子是好的吧
 是厂家自己配的  以前俺没接触过他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