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数显表和多功能电子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楼主指的是万用表还是什么呢

楼主:
是计量显示仪表

网友A:
计量表有普通的和多功能的,这里有一个老一点三相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说明书,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这问题 太笼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数显表一般是单一功能,目前的数显表有很多是多功能了,其实多功能电子表只是数显表的一个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数显表一般是单一功能,目前的数显表有很多是多功能了,其实多功能电子表只是数显表的一个分支

这个回答比较专业,有的高压开关柜设计既配数显表又配多功能电子表确实有点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