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请教电感型日光灯电量如何计算

网友A:
电压*电流*功率因素,得出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功率因素,得出功率。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如果开关做在零线上,未开灯时因为感应电而造成节能灯闪烁是不是也应该耗电,此时耗电会使电表走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