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大家好,我刚注册的。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测电动机绝缘电阻要选电压档?可否举个例子说一下,比如额定电压380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A:
测电动机绝缘电阻,不是用万用表来测呀,用摇表,再说测电动机绝缘电阻也不是选电压档呀,谁和你这么说的?

网友B:
确实没听说过。。。。。

楼主:
你好,应该使用指针式兆欧表(摇表),但没有,可否用数字式兆欧表。我们厂里老电工就用数字式兆欧表,打在500v电压档上,然后按下测试键进行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的,我就在旁边看的,他和我说的。您怎么看呢?

网友C(2011-09-28):
打在500V上是指在500V的高压下绝缘电阻是多少,当他按下测试按钮时,数字表上显示的数据就是绝缘电阻,500V是比较低的电压,还有1000V和1500的档,需要那种电压就打在哪个档上,注意绝缘,那可是高压

网友D:
电子式兆欧表可检测电子元件的耐压和线圈的绝缘强度;根据元件的工作电压选择相应的测量量程,否则会损坏元件,或导致电机,线圈绝缘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