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我现在有两台变频器,做成柜体的,柜体尺寸为:2100*1000*1200
我想在柜体上面加两台辅助散热轴流风机,请问这两天轴流风机功率要选多大的?

网友A:
柜体里面如没有大功率的 变压器,你装一台100W左右的轴流风机就够了

网友B:
轴流风机有几种,一种是出风,一种是进风,还有一种是一种既可当出风又可当进风的,根据安装方式来选择。另外柜子的尺寸是选择风机风量大小的一个关键参数。最方便方法是和风机厂家联系。

楼主:
你好,能推荐一下轴流风机的厂家吗?
我这边是要出风的

网友C:
这个柜子够大的。轴流风机买现成的即可。这东西都差不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元器件,所以没必要非挑什么品牌。可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B:
上海赛极电气  李小姐  021-66318032,你可以问下这家。他们公司网站上的资料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