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在S7-300的cpu模块上的开关打到运行位置,但运行灯只是闪几下就息了。运行灯就是不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软件里的运行也要点

网友B:
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开关不在RUN位,连接PC上传下载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D:
可以在线监控硬件,看是错误还是停止,看下诊断信息,就好了

网友E:
其他的灯呢?在线监控,硬件诊断!

网友F:
硬件组态和实际模块对不上,

网友G:
其他的灯呢?在线监控,硬件诊断呀!

楼主:
谢了,各位大哥了。

网友H:
收S7-300数字量/模拟量模块:
6ES7 332-5HD01-0AB0、
6ES7 332-5HB01-0AB0、
6ES7 331-7PF11-0AB0、
6ES7 331-7PF10-0AB0 、
6ES7 331-7PF01-0AB0、
6ES7 331-7NF00-0AB0 、
6ES7 331-7SF00-0AB0、
6ES7 331-7KB02-0AB0、
6ES7 331-7KF02-0AB0、
6ES7 331-1KF02-0AB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22-1BL00-0AA0、
6ES7 323-1BL00-0AA0、
6ES7 322-1HH01-0AA0 、
6ES7 322-1BH01-0AA0、
6ES7 321-1BH02-0AA0、
CPU:
6ES7 315-2AG10-0AB0 、
6ES7 317-2AJ10-0AB0、
6ES7 315-2AH14-0AB0、
6ES7 315-2EH14-0AB0、
6ES7 317-2EK13-0AB0、
6ES7 317-2EK14-0AB0、
6ES7 314-1AG14-0AB0、
400系列:
6ES7 412-2XJ05-0AB0、
6ES7 414-2XK05-0AB0、
6ES7 414-4HM14-0AB0、
6ES7 416-2XN05-0AB0 、
6ES7 416-3XR05-0AB0 、
6ES7 417-4HT14-0AB0 、
6ES7 417-4XT05-0AB0

Q*Q:1512022033   CALL:13533550020